[应用相关] 老是执行 WRN_IDL()

楼主(2017-03-15):
WHILE(1)

{
       if(b_I1A &&b_I1B&& b_I2A && b_I2B)
      {
            if((b_A1A==0)||(b_A1B==0))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
             if((b_A1A==0)||(b_A1B==0))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楼主:
b_I1A等表示空闲,
b_W1A等表示警告,
b_A1A等表示报警。
多台设备,现在要有报警出报警ALM(),没报警有警告出警告WRN(),没报警和警告出正常运行RUN();
如果有空闲,则运行相应的ALM_IDL(), WRN_IDL(), IDL();

网友A:
总执行那个肯定是满足执行它的条件:b_I1A ,b_I1B,_I2A ,b_I2B不全为1;b_A1A和b_A1B都为1;
b_W1A,b_W1B中有一个为0。

网友B:
我感觉你的第一层if else语句条件存在语法错误,条件不明确。。

网友C:
if((b_W1A==0)||(b_W1B==0)) { WRN_IDL();}看下你的条件的吧

网友D:
这个也是根据先后顺序判断的。

网友E:
楼主你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F:
硬件电路的实现都没有,怎么找到问题?

网友G:
这个就看你给设置的输出条件的。。

网友H:
若是IO中断输入的,检查下你的中断设置的吧。。

网友I:
看起来乱乱的, 一堆没有含义的变量。

网友I:
另外你可以描述一下你想实现个什么功能,然后别搞的这么多IF,,,完全可以用switch case 的就case,,if,else搞太多层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