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想用L0系列做便携设备的电源管理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7-03-15):
这颗IC的停机功耗看起来很低,用来管理便携设备电源管理应该可行吧
想请教的是这颗料是否有方便的IAP方案用来升级?

网友A:
应该可以,官方好像提供的有参考,我一会儿找到发来。

网友A:
不好意思,记错了,看了网上的都是那种不带L的,不过我想带个L应该也可以。。

网友A: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 is the ability to re-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of a microcontroller while the user program is running.
•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ICP is the ability to 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of a
microcontroller using the JTAG protocol, the SWD protocol or the bootloader while the
device is mounted on the user application board.
可以。

楼主:
多谢,要是有可靠的usb 升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