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怎么选压敏电阻的通流量

楼主(2017-03-15):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不知道就用个便宜的吧。
不行再换。

网友B:
压敏电阻有5种圆盘尺寸:5mm、7mm、10mm、14mm和20mm。每种尺寸的都会给出相应的(8/20uS)标准波形下一次和二次的冲击最大电流值。

网友C:
10的,10以下的没什么作用,还不如电容来的实在,并且据说安规不认可10以下的,我也不太确定。权当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有5种圆盘尺寸:5mm、7mm、10mm、14mm和20mm。每种尺寸的都会给出相应的(8/20uS)标准波形下一次 ...

学习了

网友E(2017-04-24):
7人过不了认证,10的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知道就用个便宜的吧。
不行再换。

对报告的CDF时,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