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注入方式采样2路通道,结果只有1路有数据,为什么?

楼主:
贴代码怕大家烦,贴图说明比较简单。
操作过程如下图:芯片是GD32F103VCT6
(1)配置:用ADC1的通道10和11做采样,配置为注入组采样(ADC2没有使用,排除其干扰)。
(2)操作:软件触发一次采样转换。
(3)结果:能正常进入ADC中断,也判断到注入中断标记置位了,但是只有一路通道的数据(通道11),通道10的数据为什么没有?

ADC部分真够复杂的,用过不少单片机,这个算是最复杂的。请高人指教,谢过。
对了,补充一下,请不要怀疑GPIO的配置。只用通道10一个通道的时候,该引脚的采样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2017-03-16):
自己顶。
搜索网上ST的资源,发现讲的居然都是规则采样方式做的多通道采样,要找注入方式的多通道采样的例子,一个也没找到。。。

网友A:
这个先检查下程序中的,看是否有纰漏

楼主:
为什么网上查不到只用ADC1注入组采样多个通道的用例呢?应该是很常见的用法才是。
网上的用例要么就是注入组只采集一个通道,要么就是规则组带DMA采样多个通道。

从手册资料看,“只用ADC1注入组采样多个通道(不用ADC2)”这种用法芯片应该是可以支持的。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检查下程序中的,看是否有纰漏

如问题中的说明,程序有注入组只采集一个通道就是可以的,采集两个通道是有数据的,但是只有一个通道的数据。看配置中,ISQ.IL=1,很明显是指定程序要采集两个通道的。

已经对照手册检查过多遍配置,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B:
AD数据采集的有两种模式的,,我记得一种模式是一次只能采集一个通道的数据的,需要轮循采集各个通道的数据的。。

网友B:
还有一种就是一次性设置好需要采集的数据通道的,,然后依次就可以吧这设置的通道的数据都采集上来的,,,我不是很清楚楼主的注入组的是属哪一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就是一次性设置好需要采集的数据通道的,,然后依次就可以吧这设置的通道的数据都采集上来的,,, ...

一次只能采集一个通道是规则采样模式,因为没有为规则采样结果配备buff缓存寄存器,自然一次只能采集一个数据,如果需要采样多个数据,推荐的做法是连接dma通道,自动将每次采集的数据传送到内存保存。

一次性设置好的就是问题的注入采样模式,因为为其采样通道配备了buff缓存,所以可以等几路通道都采集完毕了再一次性处理所有通道的数据。

很明显,我这里用的是后面的注入采样模式。
哎。。。坛子里高人不多啊。。。adc的这种用法问题应该是很常见的才对,不想竟也没有能解答一二的。

楼主:
自己搞定,废了好多天。
原因是GD的文档中关于ADC的scan模式配置位的说明写反了,改过来以后一切OK。

【很不爽,下面纯粹吐槽】
坛子里有GD的技术看到的话,赶快改用户手册。这几天我把配置看了几十遍,各种怀疑都试过,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只好把ST公司的同款user manual的ADC部分看了一遍,才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文档里还有其他严重问题,不提了。。。GD公司的文档评审工作——差评!!!

网友C:
这个还是工作模式的配置问题的哈,,不过对楼主的摸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不同厂家的芯片外设说明文档的有差别的是正常的。。

网友D:
这个看来还是pdf资料的惹得祸的

网友E:
果不其然,就是采集模式的设置的有问题的

网友F:
手册难道不是抄的ST的?用复制就可以的,不需要自己打字,还容易错。。。。。

网友G(2018-05-19):
请问怎么用ADC同时采样内部参考电压(17通道)与温度(16通道)而不使用DMA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用ADC同时采样内部参考电压(17通道)与温度(16通道)而不使用DMA

扫描转换模式

网友H(点评):
不用DMA的话要用注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