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改装大赛】+老旧音箱改造记

楼主(2017-03-16):
为支持21IC的活动,把自已用了十多年的有线音箱改造成无线蓝牙音箱。要改造的是当年学生时代花了300RMB买的轻骑兵音箱,咱不是专业的,只听个低音,这箱子感觉还可以。只是有源有线的音箱,线太多,也该减减肥。。。
话不多说上图:

就是这款箱子,一主一副两个,副音箱不用管。主要是结主音箱加蓝牙模块。
准备手术,拍个照吧。。。

把后面的面板折下来,看下

M7功放电路正面照,看到了4个二级管组成的全波整流电路,两个硕大的SEC 4700uF滤波电解电容。贴在散热板上的两个运算LM1875T

再看下箱子里面,第一幅是主要是变压器部分,220V变到15V*2 1.7A,第二三幅则是功率分频器部分。

我的的蓝牙要用电,所以要接到电路的电源部分,如下图焊接两两线出来,再用万用表量下电压,大概在23V左右。

音频接线拔下来接我们的蓝牙模块

在淘宝上买的一个电源模块LM2596S,
48V 降压模块 DC-DC,输入电压4.6-60V,输出电压可调节在3-35V。我们的蓝牙模块是5V的输入电压,所以这里我调节到5V的输出。

下面就是我们的主角,蓝牙模块了。CSR8630 4.0 HIFI级蓝牙接收芯片,传输速度高,失真低,音色非常细腻,自然。动态好。这个模块还带有音量控制,不过我们都用不上。
我们只用到VCC,GND这两个是电源的接入,还有音频部分的AGND,OUTL,OUTR。

为了接起来方便,以后想用有的话,还可以换回来,所以焊接了一个音频线。

按照说明,接好线

打开电源:

在电脑里出现了蓝牙音箱连接成功

放首歌听听效果。。。这效果让我震惊了,很不错。总花费不到30块钱的蓝牙音箱改造完成。
视频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音箱也不错

音箱很烂,勉强能听。不过低音我觉得还是可以。

网友B:
,很棒,很nice的蓝牙音箱改造。HiFi+双屏,楼主牛X啊

网友C:
,整体效果很棒,看着里面各种线有点晕,如果能再拆解部分讲讲,改造原理说说就更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箱很烂,勉强能听。不过低音我觉得还是可以。

300多的,还好啦

网友D:
大哥稳哦,音箱很棒

网友E:
很好的创意,学习了

网友F:
做蓝牙音响还是很受DIY者喜欢啊。最近也想DIY一个蓝牙音响玩玩,虽然已经买了几个

DIY就是玩个乐趣,而且DIY成本很低。如果是市场上一个集成蓝牙功能的音箱要双不集成蓝牙功能的贵3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稳哦,音箱很棒

音箱用蓝牙改造过之后,感觉比原来用有线的听起来要舒服多了。尤其低音比原来强多了。

网友G:
前提是电脑得有蓝牙

网友H:
模块是买现成的吗,能用手机连蓝牙播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块是买现成的吗,能用手机连蓝牙播放吗?

模块是买 的现成的,X宝下买的,总共不到30RMB.
可以用手机蓝牙播放了,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提是电脑得有蓝牙

笔记本应该都有蓝牙功能。
台式机的话配一个USB蓝牙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模块是买 的现成的,X宝下买的,总共不到30RMB.
可以用手机蓝牙播放了,一点问题没有。 ...

不错,非常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音箱用蓝牙改造过之后,感觉比原来用有线的听起来要舒服多了。尤其低音比原来强多了。 ...

刚刚改造完成,为什么我的感觉比有线的差好远;而且在不播放时,还发出杂音。你的有增加什么处理措施?

网友J:
受教了!老铁

网友K(2017-06-06):
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值得称赞,下回做个airplay

网友L(2017-12-10):
搂主的木把螺丝刀也有年代了吧。。。

网友M:
CSR8630 可以和手机连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CSR8630 可以和手机连起来吗?

蓝牙都可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