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三极管稳压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7-03-16):
大家好,本人初学电子,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稳压原理

网友A:
可以简化成这样

楼主:
请问Q7是怎么起到调整作用的?

网友A:
Q7受Q6控制,Q6受Q8控制,而Q8是根据基极2个电阻的分压大小动作

网友B:
标注得很不错,不过想知道这个电路性能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注得很不错,不过想知道这个电路性能怎么样?

你关注哪些性能呢,我感觉主要是温度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7受Q6控制,Q6受Q8控制,而Q8是根据基极2个电阻的分压大小动作

请问稳压的流程是不是这样的?
假设Q8基级电压上升使Q6基级电压升高,然后输出电压下降(R32),最终导致Q8基级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稳压的流程是不是这样的?
假设Q8基级电压上升使Q6基级电压升高,然后输出电压下降(R32),最终导致Q8 ...

那这样一看Q7是跟随着Q8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LZ初学电子就学好基本功,,把原理图整利索了,有助于你的理解。。。
按照信号走向来画,从左至右,自上而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哪些性能呢,我感觉主要是温度稳定性不好

就是你所说的温度方面的,就这个电路,我觉得Q8受温度影响比较大,随着温度的升高,输出电压有下降的趋势,以上是个人推测。

网友D:
三极管耐压不足。也许能爆掉。

网友E:
压差这么大,带负载能力很小吧,效率也低

网友F:
负载电流都加在Q7 8550三级管的EC端,这种电路温漂明显负载能力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Z初学电子就学好基本功,,把原理图整利索了,有助于你的理解。。。
按照信号走向来画,从左至右,自上而 ...

网友H:
热稳定性确实差,电路性能由Q8的IC____VBE决定。没有基准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Z初学电子就学好基本功,,把原理图整利索了,有助于你的理解。。。
按照信号走向来画,从左至右,自上而 ...

我想知道Q8是怎么充当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