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

楼主(2017-03-16):
现在想用LM358做差分放大来采集电流值。现在不确定共模电压是否超过范围。我的原理图如下;LM358的供电电压VCC是5V。

电流500mA,流过100mΩ的采样电阻,在LM358两输入端形成0.05V的压差,经过LM358放大20倍后,变为1V,进单片机采样。
LM358数据手册中关于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这么定义的。

范围是0~VCC-1.5V,我的VCC是5V,那么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就是0~3.5V,我的应用的共模输入电压是(5+0.05)/2 约等于5V,则超过了规定。
可是我看到手册有的注释。

翻译过来大概是

任一或两个输入可以达到+ 32V,而不会损坏
所以我比较纠结了。
不知道我这样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该怎么修改。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LM358的5脚电压为 5*19/20=4.75,这个就是共模电压。
“那么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就是0~3.5V”

自然实是超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的5脚电压为 5*19/20=4.75,这个就是共模电压。
“那么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就是0~3.5V”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呢。?有可以这么用的运放吗?

网友B:
1.提高电源电压;
2.采用低边电流采样;

网友A:
zhy72110说得对。

在5V与R8之间串一个电阻,运放依然采集R8上的压差。

当然这也受电流的约束,500mA电流如果变化不大应该可以。

网友C:
换用轨对轨输入的运放就可以了,比如SGM8542。
况且LM358失调电压还是比较大的,引入误差不容小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的5脚电压为 5*19/20=4.75,这个就是共模电压。
“那么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就是0~3.5V”

请问,“LM358的5脚电压为 5*19/20=4.75,这个就是共模电压。”这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啊?

楼主:
恩,谢谢大家,我选用的 zhy72110 说的,采用低边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用轨对轨输入的运放就可以了,比如SGM8542。
况且LM358失调电压还是比较大的,引入误差不容小觑。 ...

如果超过共模电圧会怎样?op输出会饱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超过共模电圧会怎样?op输出会饱和?

这个不知道。个人觉得也不重要。
既然手册给你画了一个圈,还是在圈里面比较稳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LM358的5脚电压为 5*19/20=4.75,这个就是共模电压。”这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啊? ...

这个是不是什么公式,只是直接计算LM358的5脚的电压。

如果放大器正常工作在负反馈状态,6脚与5脚的电压应该是相等的。所以这个电压就是共模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超过共模电圧会怎样?op输出会饱和?

OP会工作不正常,输出可能饱和,也可能是错误的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大家,我选用的 zhy72110 说的,采用低边采样。

能把改进后的图发来看看不?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改进后的图发来看看不?学习一下。

把电路中所有电流回路流到GND网络,最后通过采样电阻流回电源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什么公式,只是直接计算LM358的5脚的电压。

如果放大器正常工作在负反馈状态,6脚与5脚的电压 ...

你好,5*19/20,这个“19”和“20”是怎么来的,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5*19/20,这个“19”和“20”是怎么来的,没看明白。

是我写错了,就是R3与R1分压,R1上的电压
应该是1000/(1000+50)=20/2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电路中所有电流回路流到GND网络,最后通过采样电阻流回电源负端。
...

好嘞,谢谢您,GND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嘞,谢谢您,GND接GND????

是GND和GND2.多了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