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 CUBE库例程编译太卡

楼主(2017-03-16):
这个是编译STM32Cube_FW_F3_V1.6.0库里面302R8的例程时,cpu使用情况
编译时,cpu都用满了,鼠标都点不动

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A:
你的qq和谷歌浏览器占用内存也不小

网友B:
运行程序多也正常啊;
内存不够吧

网友C:
编译使用V6.6你就会感觉一点都不卡,速度快的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qq和谷歌浏览器占用内存也不小

内存够哦,就是cpu
三个armcc.exe和一个uv4.exe,每个25%
刚编译了下别的也会,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程序多也正常啊;
内存不够吧

看我圈的地方啊,cpu 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使用V6.6你就会感觉一点都不卡,速度快的接受不了。

我的还是V5.06的哇
可以单独升级编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是V5.06的哇
可以单独升级编译器?

自己选择的

网友D:
编译器卡说明电脑有问题。

网友D:
用的什么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编译器?

进程上不是有UV4.exe和armcc.exe么

网友E:
应该和电脑有关,CPU满了很可能是内存已经堵塞了,现在电脑CPU都挺过剩的

网友F(2017-08-18):
现在用单核的,电脑速度不慢,优化好后用Keill还很快的,内存也不占用很多。

网友G:
运行的程序多了,内存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