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60仿真器连接6748芯片成功,下载程序成功后CCS5.5卡得动为了

楼主(2017-03-16):
仿真器使用SEED-XDS560PLUS,
驱动在官网下了SEED-XDS560Plus Emulator for CCS4.x&Above驱动,
开发环境CCS5.5,
电脑ThinkPadE460,WIN7 64位,
芯片TMS320C6748。

使用XDS560能正常Launch仿真器,也能连接目标板,甚至加载程序也是成功的。但是一加载完程序后,CC5环境就卡死了,动不了,也甚至有可能出现蓝屏。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这款仿真器应该在速度和稳定性上都是不错的
从你的描述看  我觉得应该是代码烧写完成后板卡功耗上去了
然后导致目标板不能正常响应    导致电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