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方案求解

楼主(2017-03-16):
大家好 我遇到一个问题:
产品在高温高湿下 温度100度 湿度 70% 大功率加热 需要一键触摸开关  220市电输入 现有双向晶闸管方案,但是 考虑整套电路不稳定。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吗?

网友A:
双向晶闸管和触摸有什么联系么?必须用触摸么?

网友B:
高温高湿环境不太适合用触摸方式。
触摸按键一般都是电容或者电阻方式实现的

网友A:
实在要用,可能只有金属面板触摸方案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在要用,可能只有金属面板触摸方案可以用。

100度下面金属开关不要汤死个人啊

网友C:
说实话,我都不明白楼猪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0度下面金属开关不要汤死个人啊

好像是,楼主解释下100度跟触摸是什么关系?

网友D:
在100度的环境下触模键是相当不稳定的,会乱动作,就像dirtwillfly说的触摸按键都是电容式或电阻式实现的,如果你真的用触摸的方案,那么你只有多拐几个弯了。也就是说把触摸键放在温度低的地方中间通过转换环节来实现!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E:
这个湿度和温度都会造成触摸键的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