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PCB问题

楼主(2017-03-16):
大家好,我现在第一次做4层PCB,想咨询一下,如果我4层都用信号层,不用内电层是否可以,使用软件AD10,谢谢了。

网友A:
4层板最好中间2层是VCC和GND,这样抗干扰比较好

网友B:
虽然说推荐, 中间作为电源和地层, 但是这个推荐规则, 并不影响你的自由发挥的.
想怎么画都可以.

网友C:
建议 至少保留一层gnd
其他随意了

网友D:
如果单面布件,和布件相邻层最好是GND,如果双面布,那元件密的一面的相邻一层最好是GND.其它层可以随意。

网友E:
一般有一层设置为地,其他随意。

网友F(2017-05-12):
众一电路专业pcb打样及小批量生产,0.2的孔 3/3mil的线宽线距  下单网站www.zyidl.com

网友G:
一般设计PCB考虑四层板,大都是为了电源层和地层相对完整。如果只是普通低速板,计算成本没必要做到四层板吧。

网友H:
理解楼主的需求,既想高密度布线,又不想增加制板成本。只要信号速度不高,可以走四层布线。

网友I(2017-06-20):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便捷的在线下单
联系人:谭生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网友J:
没问题可以用的!我这边是450M的5W射频板,都是这么做的,但有个原则,在射频模块的隔壁层一定要全地。其它就看你的电路布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