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功率上不去

楼主(2017-03-16):
请问各位大侠 有我们抄了一个电源板 手动焊接完成后 空载的时候变压器不响,当有负载的时候变压器有很微弱的响声,而且带负载能力比老板子小很多,电路用的是L6562D 芯片 反馈用的是L7808 稳压 电压比较用的是FP103 ,PC817

网友A:
变压器不对?

网友B:
发图大家才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C:
把老板子的变压器换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老板子的变压器换上来,看看

变压器都换了,最后我提高了变压器的功率好了,我怀疑别人给我们打的PCB有问题,最后我们重新打PCB,我又焊接了一个,非常好

楼主:
变压器都换了,最后我增大了反馈的限流电阻,提高了变压器的功率好了,我怀疑别人给我们打的PCB有问题,最后我们重新打PCB,我又焊接了一个,非常好

网友D:
新人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图大家才可以帮你分析

因为是公司的图,我不好随便发出来,最后我增大了反馈的限流电阻,提高了变压器的功率好了,我怀疑别人给我们打的PCB有问题,最后我们重新打PCB,我又焊接了一个,非常好

网友E:
变压器参数可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