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停机模式被串口中断唤醒

楼主(2017-03-16):
这几天在研究低功耗的问题,芯片进入停机模式后通过串口接受中断唤醒,可是唤醒后串口收发的数据是乱码了,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吗,帮忙指点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

楼主(2017-05-06):
还没有结贴,一般通信唤醒是如何实现的,把RA10设置为外部中断可以吗?

网友A:
中断唤醒后要重新初始化串口。。要不然波特率变成末日了 。

网友A:
变成默认了,所以要重新初始化很多外设。

网友B:
以前遇到过接收GPS的信号,开始是乱码,复位之后没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IO配置的不对,需要上拉模式。

楼主:
解决了,睡眠前打开PA10的中断,唤醒后关闭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