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本国产的电路书

楼主(2017-03-16):
(无正文)

网友A:
这本书很有特点哈,目录全都是:

什么是XXX
什么是CCCV
什么是。。。

太口语化了,严肃著作不能这样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很有特点哈,目录全都是:

什么是XXX

全是问号:

第1章 基本概念
1.1 电路
1 什么是电路?
2 电路的作用?
3 什么是电路模型?它与实际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4 电路分析的基本流程
5 什么是集总参数电路?什么是分布参数电路?
6 什么是动态电路?
7 什么是线性元件?什么是线性电路?
8 线性电路的两个性质
9 什么是时变电路?什么是非时变电路?
10 什么是无源电路?什么是有源电路?
1.2 电压、电流及其参考方向
1 电流是如何定义的?
2 电压、电位、电动势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3 为什么要设参考方向?
4 如何表示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5 什么是关联参考方向和非关联参考方向?
1.3 功率
1 如何用电压电流表示一个二端元件(网络)吸收的功率?
2 从功率的角度,电阻和电源的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选取方法有什么不同?
本章主要知识点汇总
仿真与实验
习题
参考文献

第2章 元件与基尔霍夫定律
2.1 电阻
1 电阻元件的电气性能
2 任意阻值的电阻都能买到吗?
3 购买电阻至少要提供哪些参数?
4 电阻元件是电阻器的一个电气模型
2.2 独立电源
1 独立电压源是实际电压源的一个电气模型
2 独立电压源和独立电流源的特性
3 独立源是线性元件吗?
4 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模型
2.3 受控元件
1 端口和端口特性
2 受控电阻和受控电源
3 线性受控源有哪些类型?
4 线性受控源是二端口网络
5 线性受控源不是源
2.4 基尔霍夫定律
1 什么叫支路?什么叫节点?什么叫回路?
2 什么是平面电路?什么叫网孑L?什么叫路径?
3 KCL和广义KCL
4 KVL和广义KVL
2.5 26法
1 电路的两类约束
2 26法
3 什么是独立节点?什么是独立回路?
本章主要知识点汇总
习题
参考文献

第3章 电阻和电源的等效变换
3.1 电阻的串联与并联
1 何谓等效?
2 什么是串联?电阻的串联分压是怎么回事?
3 什么是并联?电阻/电导的并联分流是怎么回事?
3.2 平衡电桥
1 什么是电桥?
2 什么是平衡电桥?
3 平衡电桥具有怎样的特性?如何用其化简电路?
3.3 Y一△变换
1 什么是Y一△变换?
2 如何用Y一△变换化简非简单串并联电路?
3 包含电阻和受控源的一端口网络可以等效为什么?
4 如何求不含独立源的一端口网络的等效电阻?
3.4 电源的等效变换
1 如何对独立源的串联和并联连接进行等效变换?
。。。

楼主:
买了一本,算是对认真写书认真教书老师的支持吧

网友B:
我学过这个课好像 - -

讲得挺好。结果没**下来

网友C:
三个人编著的,那就不看了

网友D:
国产的书?????MADE IN CHINA??????

网友E(2020-06-05):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很有特点哈,目录全都是:

什么是XXX

xukun977老师,可有大作?有的话推荐下,拜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等会儿。您先加入在"个人版区之中的模电小组”里面QQ号的群里,才有资格免费浏览。目前已㝍作完成4分之0. ...

群号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