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耦型号。

楼主(2017-03-16):
(无正文)

网友A:
加个三极管放大一下?

网友B:
你需要一颗mosfet光耦

网友C:
没有哪个光藕直接驱动250mA的,你加一级放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颗mosfet光耦

你好用法和普通光耦一样?我的接法是这样,频率7KHZ以下。现在用的PC817,想用正负频率驱动一个传感器,阻值500欧左右。 有什么mosfet光耦和PC817直接替换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用法和普通光耦一样?我的接法是这样,频率7KHZ以下。现在用的PC817,想用正负频率驱动一个传感器,阻 ...

我们星球上还没有MOSFET光耦。。。

网友D:
可以考虑达林顿管输出光耦,这一类的光耦输出电流比较大

网友E:
自己加放大吧,
模拟信号就用个三极管,
数字信号加电压跟随,或者驱动门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用法和普通光耦一样?我的接法是这样,频率7KHZ以下。现在用的PC817,想用正负频率驱动一个传感器,阻 ...

这个需求的话,再加一级放大就够了。817随便推个三极管mos管都可以。
至于要直接替换817的大电流光耦,你找找吧。有应该是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们星球上还没有MOSFET光耦。。。

你是火星人,

网友F:
楼主,上面的网页中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A:
谢谢你的科普。
不过这类产品通常并不能用到光耦的应用场合。它们的开关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