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开关变压器的轻微的叫声

楼主(2017-03-16):
产品中使用到了开关电源,有时能听到开关变压器轻微的叫声,测试后发现如下波形,其中一个为11.5KHz,在音频范围之内,怎么处理?

网友A:
打胶,变压器胶

网友B:
变压器响声可能跟变压器制造工艺有关 换换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胶,变压器胶

打变压器胶后啥样?像环氧树脂一样被封住了吗?
我看那个变压器的磁芯上有胶水,线圈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响声可能跟变压器制造工艺有关 换换变压器试试

没有变压器资料的,说换就换?

网友C:
打胶 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胶,变压器胶

变压器胶是那种胶呢?是打在线圈上吗?

楼主:
打那种胶,浸那种漆呢?

网友A:
环氧树脂类,  或ab胶类   或有弹性类的都行,  主要是渗进缝隙,对震荡进行阻尼作业,导热胶干固后都可以,   比较常用还是环氧,渗透性好,   uv胶加紫外灯照射立马可以看到效果

网友A:
震出声音,一个是磁环撞击声,一个是线圈震荡声音,黏死了就可以减轻这个声音了

网友A:
急的话,随便买点502滴下去也行,高温会发臭一伙,把线圈,和磁心都点上,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