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3-16):
我们知道, (VA-VB> +200mV)时,接收端输出为逻辑高电平(RO=1);当线路A低于线路B电平(VA-VB<-200mV)时,接收端输出为逻辑低电平(RO=0),

问题来了,
如果VA=VB, RO是不是输出高阻态?

楼主:
我去, 无法确定是几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 无法确定是几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不确定,有可能被系统解析为任意信号状态

网友B:
有可能是保持前一状态,和比较器差不多。在状态发生改变之前是保持前一时刻的状态啊

网友C:
这是要避免的临界状态,此时会出错。

网友D:
此时什么状态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 不会是高阻状态,  到底是高/底, 都有可能.
所以应该电路上保证避免出现这个电压

通常可以采用对总线拉电阻的办法来避免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 不会是高阻状态,  到底是高/底, 都有可能.
所以应该电路上保证避免出现这个电压
通常可以对总线拉电阻的办法来避免

网友F:
可以从硬件上来解决VA=VB的这种情况,硬件就固定好不出这种根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