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偏置的问题

楼主(2017-03-16):
如图所示,放大后的波形只在上方,我想把这个波形偏置到中间,变成振幅为±10V的波形
应该怎么办呢?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运放首先得有负电源供电。

网友B:
这个不属于运放的偏置,应该叫电路的偏置。
从反向输入,同相端给偏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首先得有负电源供电。

正负供电的话,如果我的输入信号是0-5V,那么也不会出现±幅值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属于运放的偏置,应该叫电路的偏置。
从反向输入,同相端给偏置吧 ...

我这个是同相输入吧,我在反相加过一个+2V的电压,但是并没有出现负的幅值,只是波形便矮了

网友A:
你先有负电源,才能输出负压,再说怎么算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