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数字隔离和模拟隔离器件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3-16):
如图所示,多级放大器输出可达数十V,
在MCU输出数字信号给DAC之间加一个数字隔离器件,比如光耦隔离器;
在DAC到放大器之间加一个模拟隔离器件,比如线性模拟光耦。

请问这样做是否有些多余?

网友A:
还是看要求。

网友B:
看使用的地方,后级对前级干扰的强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