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关电机刹车原理

楼主(2017-03-16):
三相电机控制刹车时,为什么将上臂关闭,下臂打开就可以使电机刹住?
如果上臂全关的话应该是没有电流的,电机靠什么能量刹住不动呢?
想不明白,有谁能给我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上臂是电源,下臂是GND
打开下臂的管子,相当于三相短路,然后接到GND上,转动产生的电动势,会使绕组发热消耗动能。
其实,打开上臂的管子,也是可以的,但是上下臂只能开一边,否则相当于电源短路了。

楼主:
“转动产生的电动势”具体是怎样产生的?能不能再详细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臂是电源,下臂是GND
打开下臂的管子,相当于三相短路,然后接到GND上,转动产生的电动势,会使绕组发热 ...

“转动产生的电动势”具体是怎样产生的?能不能再详细点呢?

网友B:
电流闭环下可以按电机相位有序导通下臂产生反向制动,如不随电机相位导通上下臂,那就烧管子了,上臂比下臂更易受反向电流冲击而烧管。

网友C:
打开下臂的管子,相当于三相短路,然后接到GND上,转动产生的电动势,会使绕组发热消耗动能。反电势的存在是导线切割磁感线了,高中物理?反电势大小又和电机结构、工艺有关系。

网友D:
线圈的电动势放电,电生磁场,获得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