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BMS主继电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7-03-16):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公司电动汽车电池热管理水路中有个水泵继电器需要控制,我方让BMS厂家做成高电平控制,厂家反馈他们家产品目前只有低电平输出控制。需要水泵继电器两端都连接BMS。
    厂家给出原因如下:
    如果只控制继电器一端,会造成外部继电器线圈串流。这样会造成主控继电器控制脚带常电,进而使外部继电器不能断开。因为主控继电器控制脚使用的是MOS管控制,无防回流能力。
    这个原因不是很理解,有没有哪位大神给画个电路图解释一下?

网友A:
说实话,我也不是太明白他们说的额是什么意思。
有如下两点:
1.只控制继电器一端是什么意思。
2.MOS管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哪里来的回流。

楼主:
关于第1个问题我画了个简图,MOS管原理不懂,就画了个方框示意一下

网友B:
我是看明白了。
MOS 管控制负断。那么另外一端回结正电源, 不受控,对线路和继电器控制带来隐患
人家厂家想得很周全哪

网友C:
我也来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D:
厂家的考虑是对的,很周到。

网友E:
可以在BMS外加多一个小继电器不?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把负控变成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