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写IIC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2017-03-16):
新手,IIC数据写不进去,求高手解惑,代码见附件
谢谢!

网友A:
观察过时许没有?

网友B:
写不进去数据,可能是读写地址有问题。

网友:
IIC使用示波器捕获看看数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过时许没有?

这个倒没有,是按照datasheet上来写的,仿真的时候也有运行到写,可是实际读取写的数据却没有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不进去数据,可能是读写地址有问题。

地址什么的也没有错,因为有参考,这个是自己参考别的程序写的,仿真也有写,可实际也没写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址什么的也没有错,因为有参考,这个是自己参考别的程序写的,仿真也有写,可实际也没写进去 ...

这个你需要自己调试,用示波器或者逻辑仪看看时序对不对
首先看看SDA和SCL线有没有都拉高,然后主机发送地址SDA线的信号对不对,从机有没有应答,读一下写一下。要是地址发送成功,从机有没给应答,给地址之后的SDA信号是全高还是全低,就可以看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在哪里发生等待或者卡死了

网友D: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E:
仿真能够写进,可能是速度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

iic没有波特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