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用什么功能的口接对应的点阵屏接口,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7):
用普通I/O口即可,有专用数据口(如51系列),则DB0~DB7挂到数据口为妥.

网友B:
对反应速度有要求的话,把LED点做成外部的RAM.当作显示BUF。类似于XRAM.新唐的EBA.

网友C:
有很多种接线方法,最好向供应商要数据手册。

网友D:
单片机的I/O就可以,最好把DB0~DB7放在单片机的一组I/O上,方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