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电流检测

楼主(2017-03-16):
本人做微弱电流检测,PCB上的输入输出接插件,应该用什么类型的,Av铜芯插座可以吗

网友A:
微弱电流, 应该最在乎的是电流泄露, 寄生电容.

楼主:
你用过此类接插件吗,可否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弱电流, 应该最在乎的是电流泄露, 寄生电容.

所以,不知道接插件怎么选,能否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此类接插件吗,可否推荐一下

你没有描述清楚,你的具体连接方式。小信号必须要过连接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