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我想做检测1A电流的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6):
你确信这是1A的?是1mA的吧。
不同量级,做法可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这是1A的?是1mA的吧。
不同量级,做法可是不同的。

是1uA的吧。1uA可以在10K上产生10mV, 可以进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这是1A的?是1mA的吧。
不同量级,做法可是不同的。

那R1如果改成0.33欧是不是可行呢?R5、R4变100K

网友C:
如果是测量A级电流,完全可以用电流传感器来做啊。

网友D:
楼主电路原理上是正确的。根据电流选择合适的采样电阻,当然还要确认V1的电压是否在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电阻至少要选用1%精度的

网友:
谢谢上面的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