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R5869的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2017-03-16):
请问复位电压是硬件决定的,软件是设定不了电压值的是吗?
查看了规格书,如图复位电压的阀值为SYSH_IT+ 和 SYSH_IT- ,这两个符号的大小我在规格书上没有找到,然后在datasheet中找到类似的符号,如下下图:

datasheet中找到类似的符号,如下图:请问大家这两者一样不?这个复位电压的阀值如图所示,是定死在1.80-1.88V的,请问可以改变吗?

网友A:
这个看来楼主对手册掌握的非常好

网友B:
复位电压和mcu内部的复位相关硬件电路结构有关,一般是没法更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来楼主对手册掌握的非常好

火大神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网友D:
复位电压是硬件电路决定的。

网友D:
这个SVS还真没有用过,一般都是硬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SVS还真没有用过,一般都是硬件复位。

是硬件复位,但是硬件要把电压拉低到多少才会复位,这个电压还是需要参考芯片规格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大神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你又来笑我了我要告诉版主大大说你欺负我

网友E:
复位电压的肯定是硬件决定了,,软件商只是能设计什么时候启动这个复位电路的

网友E:
一般有专门的复位芯片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就不用担心复位电压的问题的

网友F:
这个问题的,,一是看下复位信号的是否正常?

网友F:
还个关键地方就是你看下程序设计中是否有引起软件复位发生的地方

网友G:
这个我们一般很少去关注的

网友G:
一般设计的都是上电复位启动程序的,,再者就是软件复位的

网友H:
SVS能够自己设置吗

网友H:
没有用过这个SVS,性能应该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SVS能够自己设置吗

不可以,硬件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设计的都是上电复位启动程序的,,再者就是软件复位的

我们项目要求有一个硬件复位,所以就那颗复位IC能把电压拉到多低进行复位

网友I:
SVS模块可以很方便的监控电源电压或外部电压

网友I:
SVS模块有以下特点:可以监控AVCC电压;可选择产生复位信号;可软件设置SVS比较器输出信号;低电压标志可以被锁定或被用户程序访问;有14个可供选择的电压门限;可以监控外部输入电压。SVS模块可以很方便的监控电源电压或系统的其他电压,可以产生复位信号或是置标志位。

网友J:
msp430的SVS电源电压监控模块很难用吗

网友J:
如何用MSP430F6736的SVS监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用MSP430F6736的SVS监控电压

硬件让复位脚的电压掉到阀值以下就可以了呀

网友K:
手册里面怎么设置的

网友K:
这个SVS都是没有做过,确实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L:
这个SVS不是能够设置门限值吗

网友L:
软件访问的SVS比较器输出。 14级可选择的门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SVS模块有以下特点:可以监控AVCC电压;可选择产生复位信号;可软件设置SVS比较器输出信号;低电压标志可以 ...

你好,想请问一下,MSP430FR5869这个芯片的SVS模块软件怎么设置SVS比较器的输出信号?14个可供选择的电压门限在哪里设置呢?看了很久规格书都没看见,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软件访问的SVS比较器输出。 14级可选择的门限电压

你好,想请问一下,MSP430FR5869这个芯片的SVS模块软件怎么设置SVS比较器的输出信号?14个可供选择的电压门限在哪里设置呢?看了很久规格书都没看见,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SVS不是能够设置门限值吗

你好,想请问一下,MSP430FR5869这个芯片的SVS模块软件怎么设置SVS比较器的输出信号?14个可供选择的电压门限在哪里设置呢?看了很久规格书都没看见,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问一下,MSP430FR5869这个芯片的SVS模块软件怎么设置SVS比较器的输出信号?14个可供选择的电压 ...

fr系列的svs好像调不了电压的,只能调内核电压,内核电压变了,svs的上下限电压随着改变。
这个系列我没具体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M:
手册显示1.8,1.85V,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