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自问自答】基于2N2222A的高频单管放大电路的调试

楼主(2017-03-16):
【免责:电路图片来自互联网】
1、电路说明
本放大器电路简单、易懂,特别适合初学者及学生组装。
本电路是分压式电流负反馈单级低频小信号放大器,它是采用RP、R1、R2分压固定基极电位;再利用发射极电阻R4获得电流反馈信号,使基极电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稳定静态工作点。
Q为晶体三极管,RP、R1为上偏置电阻,R2为下偏置电阻,电源电压经分压后给基极提供偏流。R3为集电极电阻,R4为发射极电阻,C3是射极电阻旁路电容,提供交流信号的通道,减小放大过程中的损耗,使交流信号不因R4的存在而降低放大器的放大能力。C1、C4为耦合电容,C2为消振电容,用于消除电路可能产生的自激。
工作电压:DC 6-12V

楼主:
转载自:互联网

楼主:
我的修改:R1=R2=R3=27k;   R4=180;   C1=3.3uf;
                 注意:管子换成了2N2222A;

网友A:
这个电路还能高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还能高频放大?

不能吗?请问为什么不能?今天调试的时候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1、2n2222a的基极—发射极的最小击穿电压是5V,我在实际测量值Vbe=6...,请问是否已经击穿了呢?
2、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示波器显示出输出端的电压最大值Vmax=239mV,此时的信号输入端Vin=24mV,这么算的话是不是放大了十倍呢?输入信号是频率1kHz,Vpp=100mv的正弦波,示波器输出端波形是驮载在一个直流分量上的幅度很小的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吗?请问为什么不能?今天调试的时候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1、2n2222a的基极—发射极的最小击穿电 ...

“不能吗?请问为什么不能?”

集电极负载电阻27千欧,你的放大器频率响应上限估计最多达到100kHz。原因是电路中存在分布电容(包括本级三极管集电极到发射极的分布电容以及下级的输入电容),这些分布电容并联于集电极负载电阻两端,使集电极电流分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吗?请问为什么不能?今天调试的时候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1、2n2222a的基极—发射极的最小击穿电 ...

你修改前和修改后的电原理图中还有个电容C2,容量还不小。
这个C2你打算干什么用?还是照猫画虎从什么地方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吗?请问为什么不能?”

集电极负载电阻27千欧,你的放大器频率响应上限估计最多达到100kHz。原因 ...

谢谢回复我。
1、请问你是怎么从集电极负载电阻27千欧推算出频率响应最多达到100赫兹的?我觉得很茫然?可以推荐资料吗?提前谢谢你
2、其实我用的2N2222A虽然是高频管,其实只是放大音频信号1kHz.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考虑分布电容的因素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改前和修改后的电原理图中还有个电容C2,容量还不小。
这个C2你打算干什么用?还是照猫画虎从什么地 ...

我的电路是抄的,原电路图用的管子是S9013,原电路里电容C2的解释是为了避免自激震荡。请问C2可以舍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
1、请问你是怎么从集电极负载电阻27千欧推算出频率响应最多达到100赫兹的?我觉得很茫然? ...

“请问你是怎么从集电极负载电阻27千欧推算出频率响应最多达到100赫兹的?”
是100kHz,不是100Hz。
我没有计算,是估计值。
可以计算一下:
假定各种分布电容总容量50pF,那么100kHz频率下这个电容的容抗经计算是32千欧,已经和27千欧相差无几。所以估计高频3db点是100kHz,误差不是很大。
当然,分布电容若是小于50pF,高频响应可以更高一些,但也高不上10倍去,也就是说到不了1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
1、请问你是怎么从集电极负载电阻27千欧推算出频率响应最多达到100赫兹的?我觉得很茫然? ...

如果你只是想要放大音频信号,高频响应就不必很高,因为20kHz以上人听不见。音频放大通常有15kHz带宽已经相当不错。如果是收音机等等,高频做到7~8kHz就够了。
当然,此时只能叫做音频放大器,不是高频放大器。
这个电路,本来就不像个高频放大器,而是音频放大器电路。4楼gmchen所说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是抄的,原电路图用的管子是S9013,原电路里电容C2的解释是为了避免自激震荡。请问C2可以舍去, ...

原解释说避免自激振荡,倒也不能说他错,只能说他无知。此电路是不会发生自激振荡的,除非各元件距离拉到几十厘米以上甚至更远,并且各导线之间具有一定耦合,还要耦合方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要放大音频信号,高频响应就不必很高,因为20kHz以上人听不见。音频放大通常有15kHz带宽已经 ...

看了你的回复,我对该电路有了更深的理解。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共射的单管放大电路,在进行调试来积累经验的。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刚才在调试的时候又遇到了很大问题:
1、我取得电源电压是12v,在测量静态工作点的时候,测得Vb=6.11v,   V c =6.30v,   V e=0V;这个V e的电压很让我意外,因为Re的电阻取的是180欧姆,相对R c=27千欧很小,分压就是很小,但是为0,感觉有点不对。我猜想V b e =Vb-V e=6.11v,与0.7V相去甚远,是不是管子已经被击穿呢?
2、接下来,我默认1中的问题没有问题,接入信号源1kHZ,100mv,在调节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时,信号源调到了20几伏,仍不失真,我觉得很有问题就没有进行试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我对该电路有了更深的理解。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共射的单管放大电路,在进行调试来积累经验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我对该电路有了更深的理解。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共射的单管放大电路,在进行调试来积累经验的 ...

“1、我取得电源电压是12v,在测量静态工作点的时候……”
确实不对,这三者互相矛盾。至于原因,最大的可能是你测量错误,尤其是Ve=0,很可能表笔根本没有接触好待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取得电源电压是12v,在测量静态工作点的时候……”
确实不对,这三者互相矛盾。至于原因,最大的 ...

@maychang 我又测了几次,发现V e对地电压还是零。不过输入信号时,可以对其进行放大。我调节滑动变阻器 r p1输出端波形总是在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之间变化,无法实现无失真的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我又测了几次,发现V e对地电压还是零。不过输入信号时,可以对其进行放大。我调节滑动变阻器  ...

“我又测了几次,发现V e对地电压还是零。不过输入信号时,可以对其进行放大。”
静态工作点不正确,说放大那是瞎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