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改装大赛】+坏LED球泡灯变了,真的变了!

楼主(2017-03-16):
1.这是一个坏的LED球泡灯,里面是一个阻容降压的恒流电路,来点亮led灯珠,
2.拆开一看,里面还有蚊子呢,这个球泡灯已经坏了,这种阻容降压的在上电瞬间非常容易损坏led灯珠,大部分都是灯闪一下就坏了,

3.于是就把灯珠去掉,换成粉红色的大功率灯珠,和一个触摸控制板

4.整个灯具用的是24v恒压电源,控制板用的单片机STC15F102.触摸芯片AR201,AR201是具有两个触摸按键的电容式触摸IC,有保持式和同步式两种工作模式,这里用的触摸式,触摸一下输出低电平,然后单片机检测IO的状态来pwm输出,加了个断电**功能,就是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去写一次EEPROM,忘了录像了,就用二姨家的礼品小蚁摄像头看夜视效果,

是MP4格式的,后续想用wifi控制,正在学习

网友A:
,好粉的灯,哈哈哈。

楼主你这个灯改装后的主要功能特点是什么呢? 看到视频内灯会由粉丝变白色....

期待楼主分享WIFI控制灯光。

楼主:
原本是粉色的光,随着触摸光越来越强,可能摄像头离的太近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本是粉色的光,随着触摸光越来越强,可能摄像头离的太近的原因

嗯嗯,就是触摸可以改变光照强度吧,厉害了。,更进一步,可以弄个测试光照强度的传感器,然后,自动控制光照强度,就强大了。哈哈

网友C:
紫红色的灯,很有气氛感觉呢。

楼主:
加了个红外接收头,用遥控器控制,程序改了一下,一闪一闪的

网友D:
有点没看明白,怎么拆灯的?

楼主:
就是坏的球泡灯拆了,改装一下

楼主:
.整个灯具用的是24v恒压电源,控制板用78L05降压为5给单片机STC15F102.触摸芯片AR201供电,AR201是具有两个触摸按键的电容式触摸IC,有保持式和同步式两种工作模式,这里用的触摸式,触摸一下输出低电平,然后单片机检测IO的状态来pwm输出,加了个断电**功能,就是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去写一次EEPROM

网友E:
做的很不错!摄像头也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