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忙推荐一款半桥(推挽)电路或芯片

楼主(2017-03-17):
如图,要求是:
1)3.3V信号高低电平控制上下开关,要求电路硬件保证两个开关不会同时导通,死区时间长点无所谓。
2)最好是芯片,但希望不超过1元。
3)成熟的电路也可以,元件不要太多。
-------------------编辑---------------------------------------
如果没有单信号控制的芯片,双信号控制也可以。如果是分离元件电路,希望电路尽可能简单。
死区时间可以长点(比如100ms),要绝对保证输出端不会短路。绝对保证的意思是:硬件保证,即使软件完全崩溃的情况下也不会短路。

网友A:
楼主提供个邮箱,发您规格书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个邮箱,发您规格书看下

文件已经看到,不过不太合适。但还是谢谢你!1)我希望是单信号控制,这个芯片是双信号控制。。。这也不是不可以。
2)我希望是选择输出,这个芯片是VCC换向输出,另一个芯片也是。。。这个不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B:
用反相器电路

楼主:
单纯的反相器死区时间太短,有没有简单的、加好通断延时的成熟电路?

网友C:
上Allegro网站看看吧,价格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Allegro网站看看吧,价格不好说。

在什么分类里呢,有合适的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什么分类里呢,有合适的型号吗?

应当是全桥或者半桥吧
另外,IR公司可能也有。

网友D:
直接用TL494就好了啊,0.3到0.5RMB,就是供电电压要用升压线路调高点,好象最小电压要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