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块板上两个电源共地,会不会影响整个系统不稳定呀

楼主(2017-03-17):
我用5V给CPU供电(AC220V经过变压器然后稳压得到的5V);另一路由开关电源输出的12V给负载电路供电;
因为CPU要测试负载的电流(采用取样电阻方式,由于空间限制不能用互感器),所以要共地。
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系统的稳定?谢谢!

网友A: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影响肯定有,影响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

楼主:
请问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B:
一点接地,不会。

网友B:
光耦隔离。

网友C:
用隔离芯片效果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