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简单串口通信用什么协议好

楼主(2017-03-17):
如题:各位觉得PIC单片机简单串口通信用什么协议好,主要是要少乘除计算,实时性要求;

网友A:
串口通信协议关乘除法干嘛?建议看看公开课内基础。

网友B:
串口通信协议关乘除法干嘛?建议看看公开课内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信协议关乘除法干嘛?建议看看公开课内基础。

中低档单片机不带乘除法指令,协议里面最好不要有乘除法。

网友A:
没看懂,能解释下串口怎么用上乘除法的么?

网友C:
波特率是:9600.
通讯协议:EB 00 55  GG 00 02 XX XX  CY
其中第1,2,3位EB 00 55就是数据头
其中第4位GG就是数据类型。01代表更改参数1,02代表更改参数2,03代表更改参数3,04代表更改参数4,
其中第5,6位00 02就是有效数据长度。高位在左,低位在右。
其中从第7,8位XX XX是被更改的参数。高位在左,低位在右。
第9位CY是累加和或者异或,前面所有字节的累加或者异或,进行校验。

网友D(2017-04-23):
1:私有协议
2:MODBUS

网友E:
通信协议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自己内部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能解释下串口怎么用上乘除法的么?

数据处理时候用到乘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信协议关乘除法干嘛?建议看看公开课内基础。

数据处理时候用到乘除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据处理时候用到乘除法。

数据处理跟通信协议又没有关系,你自己处理数据时用到乘除指令,跟协议有半毛钱关系》??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处理跟通信协议又没有关系,你自己处理数据时用到乘除指令,跟协议有半毛钱关系》?? ...

那处理数据算不算协议的要考虑的一部分呢?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处理数据算不算协议的要考虑的一部分呢?有半毛钱关系。

你一根筋要认为,别人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一根筋要认为,别人也没办法

从上面的几位朋友的回复可以看出他们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至于你估计牛X片子用多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瞎咋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上面的几位朋友的回复可以看出他们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至于你估计牛X片子用多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我在 ...

呵呵。。。

网友G(2017-08-01):
协议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也可以自己定义
自己定一个一般需要具备数据头,数据长度,命令,数据本体,校验,数据,结尾;基本上
具备这几个东西可以满足你绝大部分的需求,至于校验,可以选测CRC,也可以选择简单的累加等等,
现成的MODBUS

网友H:
协议可以自己定义吧,只要能确定接收到的数据没有出错就行,一般都是选择CRC校验的。最简单的就是奇偶校验了吧。之后再对接收到的数据在程序中转换进制,再进行运算存储等等的操作。

网友I:
如果芯片有usart口,直接使用,如果没用,可以用两个io口模拟串口通信过程,望采纳。

网友J:
这个问问题  太差劲    菜鸟级

去看看moudbus
或者x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