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7-03-17):
如题:以前没用过这个,知道是电源滤波用用的,有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

楼主:
这个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看不清楚啥东西,磁环?

楼主:
下面清楚一些,再看看!

楼主:
中间像个电容,应该是滤波、emi、emc相关的。

网友B:
拆下来看看
应该就是个LC 滤波器

网友C:
看着和中周有些相似

网友D:
静噪声纹波抑制器,和电源滤波器原理差不多,只是这个针对的滤波频率高一些。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个电容装在一个座子里面,电容可以抠下来的吗?

网友E:
中间那个方形的东东是不是掉进去的不是原来有的?

楼主(2017-04-24):
是村田的电源滤波器,型号 bnx-002,用于电源滤波用的,无意间在网上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