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RAM啊,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7-03-17):
本人用CPLD  epm240写了一个读取RAM数据的程序,读取的是固定地址的数据,而且是连续重复读取,并将读取的数据上传至串口调试助手。现发现我用手指碰触RAM芯片,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会发生变化,手拿开过一会数据又会自动恢复。比如我事先没有向RAM中写任何数据,读取的数据一直为FF,手碰RAM芯片则上传的数据就会乱七八糟,什么数据都有,过一会就又会恢复成FF。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将示波器的地线接到的我的电路板的地线上,手碰RAM芯片的话数据就极少会乱掉,一直就是FF,稳定很多。下面我会将我的原理图,PCB以及源程序上传,望有人能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附件是CPLD程序及原理图和PCB图纸

楼主:
希望有人能指点下

网友A:
还不如把原理图PCB截图发上来

网友A:
是手靠近芯片就乱,还是手触摸到引脚/走线才会乱?
这种现象一般跟电网干扰/接地有关吧,可能把地址线数据线都加个上拉电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手靠近芯片就乱,还是手触摸到引脚/走线才会乱?
这种现象一般跟电网干扰/接地有关吧,可能把地址线数据 ...

手摸芯片,但是没有碰到芯片管脚

楼主:
这是CPLD及RAM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手靠近芯片就乱,还是手触摸到引脚/走线才会乱?
这种现象一般跟电网干扰/接地有关吧,可能把地址线数据 ...

有没有可能在程序上有什么管脚设置之类的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是新手,不是太明白,但是我看吧别人的读RAM程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A:
一只手摸板子的地线,另一只手摸芯片,会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手摸板子的地线,另一只手摸芯片,会乱吗?

我刚这么试了下,发现一只手摸地线,另一只手再摸芯片数据就不会乱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什么情况看哪个大牛有空了解释给你听;
我觉得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加上拉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B:
我觉得你的CS和OE信号有问题,不然RAM驱动数据线,不会受到干扰。
也有可能是读的时序不对,最好拿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C:
总线电容问题。应该是数据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不足导致的。 看看ram的手册的 setup hold valid 等时间参数。 还有就是是否超频过了,降频。

网友D:
用示波器来看,看波形时序是否正确。即使设计正确手摸芯片引脚也会出错

网友E: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两芯片之间的地线连接有问题或退偶不够,这个可能性最大;存在虚焊接,这个对于自己焊接的开发板问题较多——温度高了怕烧坏芯片,焊接温度偏低虚焊,这个可能性也不小;控制信号的时序有问题——可能性存在;
因为你的电路图我打不开,无法看PDB和SCH。退偶的问题自己检查,虚焊的问题可以用万用表静态测量,时序问题最好家住逻辑分析或示波器看波形关系。

网友F: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cpld IO和RAM为什不都用3.3v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