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共射电路的射极电阻,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7):
为啥射极要1V以上呢?

这个数值,全看你对该电路温度稳定性的要求。如果对温度稳定性要求很低,这个电压数值就可以比较低,甚至不用发射极上这支电阻。如果对温度稳定性要求很高,这个电压数值就要比较高,甚至这种电路都不能满足要求而必须采用更复杂成本也越高的电路。

网友B:
电流负反馈而已,(对直流工作点),越稳定,需要负反馈越强,要射极电阻越大,带来的射极电压就越高。就这个道理。还有,把交流负反馈与直流负反馈分开,射极电阻分成二个小电阻,对一个小电阻用电容并联进行旁路,这样,直流负反馈强时,而不损失交流放大倍数。或直接旁路射极电阻,这样只有直流负反馈,来稳定工作点。

网友C:
要求发射极电阻的压降至少在1V以上,这个我真不知道原因,不过对于这个电路,发射极电阻越大,对温度带来的影响抑制作用越显著,因为发射极电阻的增大,使R1与R2所分到的电压越稳定,毕竟往基极看进去的阻抗要远远大于R2。

网友D:
Re阻值超过Rbe随温度变化打来的影响,按照Re取值2K,电压应该在1V以上才会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e阻值超过Rbe随温度变化打来的影响,按照Re取值2K,电压应该在1V以上才会工作在放大区。 ...

光记这些数据,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F:
像这些从直觉上不好判断的事情需要定量计算. 书上的意思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Re增大时,d(Ic)/d(Ube)减小,根据基本的电路定理很容易得到一个包含Ic、Ube、Re的等式,然后微分,就能看出得到结果.

网友F:
经过数学推理,还能画出工作点的稳定性随Re变化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