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RC内部的DAC输出问题

楼主(2017-03-17):
我用STM32内部的定时器出触发STM32内部的DAC输出两种不同频率的波形,两个波形都是正弦波,控制两个频率的波形交替发出,我想控制DA触发12次即其中八个高频四个低频,频率非别为4K和8K,控制DAC输出一个4K的完整波形再输出两个8K的完整波形就这样交替输出,但是每次输出都能观察到总是多触发了一次,比如结尾的应该是一个4K的完整波形的时候可以看到输出的是两个4K的波形,结尾应该是两个8K的完整波形的时候,输出是四个8K的波形,循环我检查过了没有多执行,感觉就像我没有控制DAC后,他自己又把前面的数据再执行了一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急,加急!

这是定时器2的配置程序,定时器2控制DAC,中间还用到了DMA,这点不懂,也不知道这部分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就改下定时器触发的地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改下定时器触发的地方试下

额 这个定时器触发一次,DA转换一次,触发次数是固定的啊,我也试着改了触发的次数结果还是一样,定时器和DA的程序都贴上来了,唯一没贴的就是给定时器2装初值,但是那个不影响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定时器2怎么触发DAC的没咋看明白,他也没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