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读取flash时,判断数据已经读完?

楼主(2017-03-17):
我使用的是F401RE内部flash的sector4~7,作为我写入用户数据的空间。

现在读写操作都已经初步调试完成了。但是由于我每次上电后写入的数据长度都是不定的,而且是随时可能掉电,所以不能记录写入的数据长度。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需要读取数据并通过串口传送出来的时候,我只能从sector4开始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我之前一次写入的数据读完了,所以只能一直读下去,直到把sector7都读完为止。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前一次写入的数据已经被读完了呢?

网友A:
你要自己定协议,做些处理,要不然怎么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己定协议,做些处理,要不然怎么知道啊

嗯,好吧。
我还以为会有一些特殊、简便的处理方法。

网友B:
简易加个电池,用内部的BKP->DR1等,这样你可以重复多次读写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加个电池,用内部的BKP->DR1等,这样你可以重复多次读写不受影响。

是AC-DC供电的,不能加电池,随时可能拔电的

网友C:
如果数据有长度,读完就完事了。

网友C:
可以将写入的地址保存到Flash首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数据有长度,读完就完事了。

嗯,现在就是先写入数据长度,再写入相应长度的数据

网友D:
我都是加一个大电容加在3.3Vldo之前

然后检测电容电压 如果掉电乱七八糟外设关了专心写flash
反正写起来很费电
并且电源要稳定否则容易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