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容反馈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之前在论坛问过电容反馈放大的问题,经过各位前辈的指导之后做了修改
如图是该电路的原理图,将第一级运放正向输入端加一个1MΩ的电阻,
输入端电容为2pF时,输出波形如图所示,波形虽有略微失真,但整体还可以;
把输入端电容换位3pF时,输出波形如图,负半波形出现如图的失真
1,输出波形幅度可通过两个可变电阻调节
2,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值,该现象依然存在
3,所用电容是常见的瓷片电容,电容精度可能不高
4,我的目的是通过改变C1调节输出波形幅值
请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该怎么修改?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输入端电容为2pF时

输入端电容为2pF时

输入端电容为3pF时

输入端电容为3pF时

楼主(2017-03-17):
请给位前辈帮忙看看,谢谢 @manbo789 @maychang @zyj9490 @戈卫东 @zhuyemm

网友A:
如果让我做这个电容传感器,我不会用这样的方案,

我会弄一个16kHz的交流电流源,直接接到电容上,然后电压跟随器输出,

楼主(点评):
电流源给电容充电,电流随时间变化,电容也变化,怎么测呢?刚刚接触,问的不对请您指正

网友B(点评):
是的,你这个方案啊。稳定,不要在反馈回路上调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给位前辈帮忙看看,谢谢 @manbo789 @maychang @zyj9490 @戈卫东 @zhuyemm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OP37?该型号并不是为这种电路设计的。

楼主(点评):
因为现在运放手头只有op07跟这个了,输出这个波形与op37有关吗,您有没有推荐的运放

网友D:
似乎有振荡。

楼主(点评):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相位校正,寄生振菹,临界区了。

楼主(点评):
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前面manbo789所说的方法不太理解...

网友B:
在输入端串一个电阻或在C1并一个电容(这回改变调制率)。

楼主(点评):
是的,这样的话就改变调制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