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出现几百个错误 ???

楼主(2017-03-17):
本来是可以的,我加了几个变量,然后编译就出现了几百个错误,把程序恢复后还是一样。奇怪了 错误提示太不具体了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先检查缺少‘)’这类错误,看是不是真少了,还是用了全角字符。
提示未定义的那些,有可能是文件没被定义,或者编译器没找到文件,也可能是文件名拼写有问题。等等

网友B:
找不到这个变量的。

网友B:
filter_Fo这个没有定义,看看有定义吗?

楼主:
花了一天半时间找的原因,就是一个函数的名称不小删掉了。出现了200多个错误....    TI的的错误提示还是不够智能,

网友C:
这个还是编译环境设置的问题的

网友D:
这个直接是开发软件环境配置的问题的

网友D:
找下周围的同事同学的,,看下他们是怎样做的

网友E:
这不是都因为一个错误造成的吗

网友E:
重新编译一下,删除生成的这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