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14 PCB layout对进入3.0超速模式有影响吗?

楼主(2017-03-17):
高速和超速两对差分线线宽都是6.6mil  差分线间距也都是12.6mil 阻抗值是90欧姆左右
USB2.0工作正常 ARM- JTAG下载线工作正常  FPGA -JTAG下载线工作正常 各电压正常
现在问题是无法进入USB3.0超速模式?电气特性是否能够满足识别要求?

网友A:
您好,最近我自己在做USB3.0的板子,但是焊接完后,JTAG连接不成功,一直显示unable to halt CPU core,连上USB线PC也没有任何反应,请问能指点一下,JTAG调试或识别芯片的过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