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在M451上移植嵌入式GUI之ugfx

楼主(2017-03-17):
很久以前就在M451上用Freertos8.1了,但是gui一直用的ZLGGUI,一直没改进。最近空闲下,花了两天搞定了uGFX的移植工作。
国内ugfx用的估计很少,以至于查资料只有开源官网,其它没有任何资料,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移植了。

第一步:实现基本的底层驱动。
我用的是ssd1306这一款12864的oled。spi接口。主要实现底层接口函数。
初始化函数:
void OLED_InitHard(void);
写命令函数:
void OLED_WriteCmd(u8 cmd);
写数据函数:
void OLED_WriteData(u8 dat)

第二部:拷贝ugfx源码到工程文件。然后实现基层接口函数:
void init_board(GDisplay *g);

void post_init_board(GDisplay *g) ;

void setpin_reset(GDisplay *g, bool_t state);

void acquire_bus(GDisplay *g) ;

void release_bus(GDisplay *g) ;

void write_cmd(GDisplay *g, uint8_t cmd);

void write_data(GDisplay *g,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其实主要就实现三个函数:
void init_board(GDisplay *g);
void write_cmd(GDisplay *g, uint8_t cmd);
void write_data(GDisplay *g,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主要就是用上面ssd1306的驱动函数按要求去填这些函数。没啥难度。

第二部:简单配置,编译挑错。
配置ugfconfig。h头文件,然后编译调错。这是一个耐心的过程,我也搞了一天多才把报错的问题一一解决。什么变量未定义,某些函数没有实现了等慢慢自己去实现就ok了。
其中四个函数要自己实现的:
void        gfxSleepMicroseconds(us)
{
        bsp_DelayUs(us);
}

void        gfxSleepMilliseconds(ms)
{
        bsp_DelayMS(ms);
}

void *gfxAlloc(u32 size)
{
        void *xxx;
        xxx=malloc(size);
        return xxx;
}

void gfxFree(void *ptr)
{
        free(ptr);
}

第四部:找源码里的例子进行验证。
在源码里有例子可以进行简单的画点,方框,字体等显示。

网友A:
µGFX is a lightweight embedded library for displays and touchscreens providing everything required to build a fully featured embedded GUI. The library is very small and fast because every unused feature is disabled and not linked into the finished binary.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看起来非常拉轰,学习一下

网友A:
看了一下,非常不错,正在学习。

网友B(2017-07-06):
开源的,可以研究一下.
而且还有个ugfx_studio很方便.

网友C:
漂亮,开源的通常做的都很好,很容易理解。

网友D:
中文字模怎么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