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 flash写入时PSIZE的选择

楼主(2017-03-17):
背景:向stm32f401re内部flash中的sector4~7中写入数据。
根据RM0368中的说明,我的电压是3.3V,而且没有外接Vpp,那么就只能设置PSIZE为0b10,对应一次写入32bit数。按照它的note,如果不这么做,即便当时写入正确,并且读取也正确,也不能保证数据的稳定性。
那这我就蛋疼了,因为我需要按字节写入数据。如果只能按32bit写入的话,**作和读取时就会麻烦一些。
————————————————————————————————————————————————————————————
然后我有看了cubemx中生成的代码的注释,byte写入的电压要求是1.8V to 3.6V,跟RM中的说法有出入。如果按照代码注释的要求,我3.3V按byte写入也不会有问题。
我现在就纠结了,到底3.3V按byte写入会不会出问题,稳定性如何?哪位大神做过相关方面的内容,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大胆的告诉你,没问题。

网友B:
左边的电压,用右边的值,都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按照16bit怎么样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帮忙确认

楼主:
又确认了一下,在PM0081中,就明确说明The maximum program/erase parallelism is limited……表示表中的是最大值,并不是必须设定为这个值。不知道RM0368的作者什么鬼,直接把旧文档内容复制过来不好吗,非要自己瞎搞,还有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