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ATSAM4E8CZ 这可芯片通过I2C写eeprom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17):
问题描述:
发送数据的时候由于TXRDY一直是高电平1,导致进入死循环,我解决的办法是换一颗芯片,然后就能正常读写了,我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 该函数是库函数,红色就是引起死循环的原因
while (cnt > 0)
{

           status = p_twi->TWI_SR;
            if (status & TWI_SR_NACK)
           {
                    return TWI_RECEIVE_NACK; //无应答
            }
            if (!(status & TWI_SR_TXRDY))
            {
                     printf("6666666666666666666666\n");
                      continue;
             }

              p_twi->TWI_THR = *buffer++;
              cnt--;
}
//////////////////////////////////////////////////////////////////////////////////////////////////

uint32_t twi_master_write(Twi *p_twi, twi_packet_t *p_packet)
{
        uint32_t status;
        uint32_t cnt = p_packet->length;
        uint8_t *buffer = p_packet->buffer;

        /* Check argument */
        if (cnt == 0)
        {
                return TWI_INVALID_ARGUMENT;//无效的内容
        }

        /* Set write mode, slave address and  internal address byte lengths */
        p_twi->TWI_MMR = 0;
        p_twi->TWI_MMR = TWI_MMR_DADR(p_packet->chip) |
                        ((p_packet->addr_length << TWI_MMR_IADRSZ_Pos) &
                        TWI_MMR_IADRSZ_Msk);

        /* Set internal address for remote chip */
        p_twi->TWI_IADR = 0;
        p_twi->TWI_IADR = twi_mk_addr(p_packet->addr, p_packet->addr_length);

        /* Send all bytes */
        while (cnt > 0)
       {
      /*
        NACK used in Master mode:
        0: Each data byte has been correctly received by the far-end side TWI slave component.
        1: A data byte or an address byte has not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slave component. Set at the same time as TXCOMP.
      */
                status = p_twi->TWI_SR;
        //TWI_SR_NACK = 1:表示有数据没有写入,TWI_SR_NACK = 0:表示数据成功写入
                if (status & TWI_SR_NACK)
              {
                        return TWI_RECEIVE_NACK; //无应答
                }

        /*
            TXRDY used in Master mode:
            0: The transmit holding register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into internal shifter. Set to 0 when writing into TWI_THR.
            1: As soon as a data byte is transferred from TWI_THR to internal shifter or if a NACK error is detected, TXRDY is set at
            the same time as TXCOMP and NACK. TXRDY is also set when MSEN is set (enable TWI).
        */
                if (!(status & TWI_SR_TXRDY))
                {
                       printf("6666666666666666666666\n");
                        continue;
                }
                p_twi->TWI_THR = *buffer++;
                c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