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有SWO接口作为debug输出吗?

楼主(2017-03-17):
我在cubemx上没有找到stm32l0上swo的pin脚,是不是stm32l0就不支持这种debug模式

网友A:
SWD吧,不知道SWO是什么,那个官方提供的开发板上的接口是SWD,可以仿真调试,还可以烧录,还可以提取固件。

网友B:
STM32L0是Cortex-M0+内核,Cortex-M0+不支持SWO

网友C:
使用哪个编译器?

网友C:
CUBEMX只会给你生成程序框架,具体要做什么工作还得由你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L0是Cortex-M0+内核,Cortex-M0+不支持SWO

谢谢,那还有什么调试手段能打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还有什么调试手段能打印的

新唐可以半主机。

网友E:
可以作为debug的接口,

网友E:
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输出到keil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输出到keil上。

通过哪种方式?我用stlink调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还有什么调试手段能打印的

串口

网友:
自动的SWO不支持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能不能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