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Bat 电路问题

楼主(2017-03-17):
目前VBAT电路如下:
怎么折腾,都不起作用啊!

关电重启数据丢失。
考虑电源切换波动,在C2E并联一个10uF依旧无效。
不关电源,手动复位重启则数据不会丢失。
用一个2K电阻替代D21,则数据可以不丢失,但是这不是一个好方案。

请教各位,为题到底在哪里?
另外代码侧相关VBAT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吗?

网友A:
VBAT是给RTC供电的。你直接电池接就行了。你还搞这些电路不是多余了?

网友A:
或者如下图

网友A:
(1)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必须连接到VDD引脚上。
(2)如果没有外部电池,这个引脚必须和100nF的陶瓷电容一起连接到VDD电源上
(3)在VDD上升阶段(tRSTTEMPO)或者探测到PVD之后,VBAT和VDD之间的电源开关仍会保持连接在VBAT。在VDD上升阶段,如果VDD在小于tRSTTEMPO的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关于tRSTTEMPO可参考数据手册中的相关部分),且VDD > VBAT + 0.6V时,电流可能通过VDD和VBAT之间的内部二极管注入到VBAT。

网友A:
我提供的那个参考是:当接电池和有v3.3电源时,就会选择v3.3供电。当接电池和没有v3.3电源时,  就会选择电池供电。当不接电池和有v3.3电源时也会选择v3.3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是给RTC供电的。你直接电池接就行了。你还搞这些电路不是多余了?

MS621是充电电池

楼主:
MS621为可充电电池,参数如下:

网友B:
参考电压一致吗?

网友B:
30K电阻压降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电压一致吗?

多些关注,
参考电压?你是指电压基准还是VDD和VBAT供电电压,VDD供电是3.3VD.

解释一下,MS621是充电电池,最大充电电流0.1ma,设想上电则而已给电池充电。
VBAT电源到底是外部电池供电还是内部VDD通过LDO给VBAT供电要看电池电压,按照STM32手册,VBAT电压如果低于VDD大概0.6V即自动切换到内部LDO供电。

网友C:
用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网友D:
板凳 正解。如果需要给电池浮充电,才需要外接+5V->电阻->二极管->纽扣电池.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原理图,平时有3.3V时,3.3V通过二极管给VBAT供电也给备用电池充电,当3.3V没有时就是备用电池给VBAT供电,CT1就是为了防止舜间掉电切换时CPU数据丢失而设计的一颗电容,保持时间越长跟电容容量有关系!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F:
你的压降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F:
VBat电压可能才2.7v左右,太低了。

网友A:
如果是需要充电的电池那就要考虑充电电路了。

网友G:
VBat电压低了

网友H:
你重启的瞬间  C2E是短路的,BT1+---------D21-----------BT1- 短路状态

网友I:
电压有压降吧。

网友I:
30K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