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模电知识

楼主(2017-03-17):
别人给的电路图,说是4线2相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左边PA0接单片机,右边是输出,接步进电机的其中一个引线(还有另外3根没画)。
本人不才,想请教这个电路图中各部分的作用,以及整体的用法。对于模电的知识不扎实啊,能请各位指点提拔一下吗?
另外,上方的MOSFET的G极应该接哪里呢?

网友A:
直接找个集成的驱动器用吧,又便宜又可靠还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个集成的驱动器用吧,又便宜又可靠还体积小。

嗯嗯,您的建议非常好。不过目前我在学习阶段,想弄懂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您的建议非常好。不过目前我在学习阶段,想弄懂这个电路

但它是错的,还是不要看了。或者再找个正确的学。

网友B:
前面那几个三极管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几个三极管怪怪的

很显然下边接地掉了。。。。

网友C:
Q1的发射极和Q2的集电极都要接地,另外Q12和Q13应该交换一下,同时Q12和Q13的G极相连

网友B:
如果下面接地的活,pa0高电平Q1导通,哦,是图腾柱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1的发射极和Q2的集电极都要接地,另外Q12和Q13应该交换一下,同时Q12和Q13的G极相连 ...

这样的两个MOS管没有死区,会烧。

网友D:
其实翻翻三极管和MOS管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条件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E:
参考这个路,看最右侧的MOSFET驱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意见,上面的电路确实有问题 左边三极管Q1的发射极要接地
目前我在学习阶段,希望多多包涵
然后,教我的人说,MOS管左边的部分要copy一份与Q12管的G极相连……实际上,用单片机的2个脚控制电机的一根线。

楼主:
TI公司有提供非常好的资源,我现在是参考TI官方的设计,自己走一遍过程。
搜索 TIDA-00736 ,进入TI的官方网站,就有非常详细的资料可供下载了!
其中用到两个H桥电路驱动2相步进电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意见,上面的电路确实有问题 左边三极管Q1的发射极要接地
目前我在学习阶段,希望 ...

改了依然是错的。
他的电路用跟随器结构,对于功率开关来说,效率太低,不可接受。
或许唯一的优点是不需要死区控制,但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