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段定位到sdram中去

楼主(2017-03-17):
扳子上有一块sdram, 我发现,不能把段定位到sdram中去,只要把段定位到sdram中, 在load的时候,就会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0000.

网友A:
在EMIF 中sdram相关寄存设置的不对?

网友B:
检查你的gel文件

楼主:
我在ti的ccs安装目录中找了一个blink的例子程序,就是让c6713的dsk上led 闪烁,结果发现,在这个例子程序中, 把程序段定位到sdram中,也是这个结果,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0000

网友B:
看在gel文件中有无这个地址段的配置

网友C:
dsk上led 闪烁的话,还算正常啊。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要做毕设,挺上火的。麻烦您能不能告诉我最后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段定位是什么意思的呢?不很明白的

网友F:
也不是很明白的哈,,sdram的数据是掉电不会保存的额

网友G:
这个的确还是地址分配上的问题的

网友H:
你配置cmd文件了吗

网友H:
设置CMD里面配置程序到SRAM里面

网友I:
设置cmd放到sdram里面

网友I:
DSP在CE1上挂载SDRAM芯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在ti的ccs安装目录中找了一个blink的例子程序,就是让c6713的dsk上led 闪烁,结果发现,在这个例子程序中,  ...

这儿是内存地址报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