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无线路由搭建问题

楼主(2017-03-17):
家里用了两个无线路由器,目的是覆盖房间无死角。
现在问题是:
如果一个设置成路由,另外一个设置成无线桥接,试下来效果不好,感觉有时候看视频卡。所以想搭成两个无线路由。但在这种模式下,两个路由器下面的设备不能互通。
比如我路由器1的LAN口IP地址为:192.168.3.1, DHCP的地址范围为:192.168.3.100 -----  192.168.3. 199
路由器2的LAN口IP地址为:192.168.3.2, DHCP的地址范围为:192.168.3.50 -----  192.168.3. 99
两个无线路由器都接电信的光纤设备LAN口,且WAN口IP设置为自动获得。它们的地址一般为:192.168.1.X

目前结果是:
设备无论接无线路由器1还是2,都能上网,但接路由器1的设备不能和接路由器2的设备直接通信。如两台电脑互享文件不能看到,尽管它们在同一网段。
问题:怎样做才能做到不同路由器下的电脑互通?像在一个局域网下面?
还是只能把一个路由器做无线网桥?

网友A:
路由1作为主路由,路由2接入到路由1,把路由2配置为ap模式。
这样路由2就仅相当于一个无线接入点,起到扩展无线信号的作用。

网友B:
把1,2路由的lan口ip地址删掉
把1,2路由的lan口接在光纤设备的lan口上
1,2路由的wan口什么都不要接
这个时候只要把1,2路由的ssid和密码设置成一样的
就可以自动漫游了

网友C:
两路由器lan对lan,没接外网的那个关掉dhcp,,关于漫游,,这个不仅无线参数要一样,并且尽量同一个型号,或同一个方案的路由器,另外windows支持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2路由的lan口ip地址删掉
把1,2路由的lan口接在光纤设备的lan口上
1,2路由的wan口什么都不要接

你所说的LAN口的IP地址删掉指的是什么?是DHCP关掉吗?还是LAN的IP地址设置?我用水星的产品,IP地址无法关闭的啊(这是设置IP网关地址的,应该不能关的)

我打算将DHCP关闭,LAN口和LAN口对连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LAN口的IP地址删掉指的是什么?是DHCP关掉吗?还是LAN的IP地址设置?我用水星的产品,IP地址无法 ...

那就关闭dhcp

楼主:
试过了,已经成功!谢谢!
看了这样的设置方法,就是简单粗暴,将无线路由器的路由功能弄没有,无线就是有线的延伸。所以在无线路由器上看不到任何数据统计,路由功能交给电信的光纤路由器完成。
暂时就这样,就怕安全问题比较大。
如果发现有大的安全问题,我就回到以前的路由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