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电容爆炸

楼主(2017-03-17):
今天看了一段视频,是关于电容爆炸的,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电容爆炸没做介绍,
什么原因能导致电容爆炸呢?

网友A:
一般以下几种情况
1耐压超标(换标称高的电容)
2过高频,在开关电源上
3极性接反,(这个调试的时候满常见的)
4漏电(没遇到过)

容器因故障而损坏,进而发生爆炸的主要原因是:
  (1)由于制造质量差等原因,电容器的内部元件击穿。
  (2)由于套管密封不良而进入潮气,降低了绝缘电阻;由于渗、漏油、油面下降,从而导致对外壳放电或元件击穿。
  (3)内部游离和鼓肚。当电容器内部产生电晕、击穿放电和严重游离时,电容器在过电压作用下,会产生一系列物理、化学、电气效应,加速绝缘老化、分解而产生气体,形成恶性循环,以致箱壳压力增大,造成箱壁外鼓进而导致爆炸。
  (4)绝缘损坏,尤其是高压侧引出线制造工艺不良、边缘不平、有毛刺或严重变折时,尖端容易产生电晕,电晕使油分解、箱壳膨胀、油面下降而造成元件击穿。此外,在封盖时如果转角处烧焊时间过长,破坏了内部绝缘,降低了击穿电压,也易导致电容器损坏,进而引起爆炸事故。
  (5)当进行带电合闸时,在合闸的瞬间,电压极性可能与电容器残留电荷的极性相反,因而引起爆炸。
  (6)通风不良、温升过高、严重过电压和电压谐波分量大,也会引起爆炸。

网友B:
2楼讲的很全面,但大部分我觉得是温度过高造成的。
学习了

网友C:
电容的作用是用来充放电,在充放电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电容温度升高,而劣质电容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于高温之下,而高温……热胀冷缩、分子热运动这些初中物理知识就不用说了吧,就会导致电容腔壳内压力升高,一般情况下都是电容顶端先凸起,凸起一定程度后泄压口破裂,电解液流出,降低压力,少数情况下,可能导致腔壳内压力暴增,泄压口来不及破裂或者泄压,就会听到“啪~~~~叮叮当当”的爆炸声了,爆炸以后除了外壳会被炸飞,内部的电解液、绝缘层还会飞溅到其他地方,甚至可能造成二次短路而引起大面积短路和烧毁

网友D:
二楼总结的非常全面啊,一般最常见的就是电容的耐压值超标,它本身最大耐压16V,给加上20V,铁定会爆的

网友E:
温度过高,或者过压都会爆的,温度高更容易导致爆炸的

网友F:
想必是讲的电解吧. 一般过热很容易爆.
体积略大的电解都会有 "减压阀", 通过提前泄露以避免猛烈爆炸.

网友A:
2楼讲的很清晰,易懂!电容的爆炸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极性搞反、超过耐压值、温度太高而引起的!

网友G:
最常见的是耐压不够,或者极性反!!!

网友H:
温度高,电压高,反接都会引起爆炸

网友I:
短接 过频 极性反了 温度过高 比较常见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通过大家的指点和这阵子的学习,了解,结贴了

网友F:
1.正负极接反
2.实际使用电压高于电解电容标称耐压值
3.电路中的纹波过大
4.使用温度高过电容标称值
5.电容本身质量问题
6.长时间使用后电解液减少,干枯,电容参数变化引起.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搜索

网友E:
接反,输入电压过高,纹波太大;我都有碰到过,不过多次是我接反了;

网友G:
钽电容,接反就冒烟冒火了;

网友A:
根本原因是不是都是因为温度过高?

网友J:
我有次直接蒸发,220V直接加上去

网友K:
温度过高怎么讲?是工作时产热过度么?

网友B:
一般都是电容反接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L:
接反必炸

网友M:
短路 了也会啊

网友N:
电容两端电压过大造成的。

网友N:
电容的正负反接也会造成爆炸。

网友O:
这个一是电容两端的电压超出了其耐压值范围的

网友O:
还个就是电压正负极反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一般以下几种情况
1耐压超标(换标称高的电容)
2过高频,在开关电源上

楼上总结的这些原因的非常好的

网友Q:
电容爆炸的问题是需要多关注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一般以下几种情况
1耐压超标(换标称高的电容)
2过高频,在开关电源上

楼上总结的比较齐全了,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S:
这个在设计生产的过程中都注意些的

网友:
电压不稳定了,电压过大。

网友:
如果是极性电容可能反接也有这影响。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一般以下几种情况
1耐压超标(换标称高的电容)
2过高频,在开关电源上

这个分析比较好,给个赞的

网友T:
一般来说电容爆炸的要看是在啥阶段的,,大多数是电压的问题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作用是用来充放电,在充放电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电容温度升高,而劣质电容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于高温之 ...

从电容的充放电层面的来分析爆炸原因的,,是很透彻的。

网友V:
看各位讨论的非常热情的,我也来学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