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430g2的串口吗

楼主(2017-03-17):
串口发送寄存器也有数据发不出去

楼主:
把232的rx和tx对接,电脑自己收发可以的

网友A:
还有其他信息吗

楼主:
波特率也是按时钟/波特率取整来的
该复位也复位了
最后也清除了

网友B:
寄存器有数据吗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下TI MSP430的参考代码,几乎所有外设都有例子的,在TI主页可以找到

网友C:
MCU调试就是这样,总有很多不知名的问题,需要耐心点

楼主:
别的模块都搞定了
这个G系列的串口有点特别

网友D:
我 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LZ怎么解决得?

网友E:
这个很好设置的呀,,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F:
这个MCU的串口的虽没有过的,但是也不难的呀

网友G:
测量IO是否有发送信号?

网友G:
G2553使用的定时器模拟的串口。

网友H:
G系列不难的,用官方例程试试先,在自己改

网友I:
这个使用定时器模拟地 串口。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测量过这个IO的信号了吗?

网友J:
G2553这个芯片吗?

网友J:
http://www.pudn.com/downloads465/sourcecode/embedded/detail1951280.html

网友K:
数据发送不出去检查电路连接对不对

网友K:
你检测的串口寄存器有数据吗?

网友L:
能够接收到数据吗?

网友L:
串口发送寄存器写入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