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布局要注意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7):
是啊,讲座上的材料多是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
嗯,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影响问题?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

楼主:
这谁都知道啊,详细点的有吗?

网友C:
高频信号主要是功率管的开关信号。电源中最严重的噪声是开关噪声,这是一个很强并且很复杂的混合信号,最容易对周围甚至开关电源以外造成干扰,需要处理好。

网友D:
高频信号的在PCB设计上就需要注意的

网友E:
信号要添加信号隔离的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频信号主要是功率管的开关信号。电源中最严重的噪声是开关噪声,这是一个很强并且很复杂的混合信号,最容 ...

楼上这个的分析非常不错的,,开关信号的特别要注意。

网友F:
这个在模拟板块讨论好一些。

网友F:
注意PCB的布局。

网友G:
主要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G:
高频信号注意信号之间的串扰

网友H:
电源干扰问题是关键,高频信号干扰很厉害的